三菱FR-F740-2.2K-CHT1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刚开始改了里面几个参数,现想把参数清除掉,但PU/TXT按键不能切换,面板也没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时改参数,得把外部的线拆掉。比如STR STF这些。
然后再改PR79参数
然后才能改其他的

楼主:
现在什么线都没接 有些参数也改不了 参数也清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