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载不改变的情况下,加大丝杆。伺服电机需要更换吗

楼主(2014-10-22):
水平使用,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螺母移动,现在丝杆长度600mm。螺距10mm
在伺服电机3000转。速度才500mm/S!速度太慢。。。。现在想把丝杆螺距加大,伺服电机是400w,负载没有多大。
负载怎么计算啊?我手可以轻松转动丝杆啊

网友A:
不用,具体丝杆螺距加多少,可以算出来的
,也可以用转速为5000,6000转的伺服电机

网友B:
通常伺服最快也就3000转了。偶尔有些能跑4000。
你这种情况先换丝秆吧。
换了后看伺服有没报过载。

网友C:
功加了没有?

网友D:
一分钟 30米 还不够快? 有最高转速 6000 的电机 丝杆最大速度是有限制的

网友E:
扭力没那么大把

网友F:
负载很轻,丝杆最大转速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G: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运行4000转,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3000转稳定

网友H:
5000,6000转,有那么快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I:
一秒半米还嫌慢啊,才400W。在加快估计要过载,感觉啊,俺也不会算。

网友J: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