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现用FX3U的PLC,怎么用网络模块?

楼主(2014-10-22):
现用FX3U的PLC,但客户说能不能设备有问题,直接通过网线,通过网络远程监控程序,查找故障,这样就不用出差到外地去客户那里维护了?
有用过的吗?或方案,硬件的和软件的方案?
现在,改用汇川的了,不知道汇川的有没有类似功能的模块?

网友A:
最省钱方案:
FX3U 主机 + FX3U-CNV-BD + FX3U-ENET-ADP
以太网手册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358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实际应用时涉及到IP 解析的问题,因为网络基本都是动态IP

网友C:
診斷問題應該還是可行的,若是要修改到程序,不見得能有那麼放心,比較人不在現場,有異常無法第一時間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