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米长的丝杆,用100P/R的编码器来测,误差是多少?

楼主(2014-10-22):
1.6米长的丝杆,用100P/R的编码器来测,误差是多少? 丝杆转1圈是10mm
求计算方法

网友A:
0.1
MM
MM

网友B:
10MM除100的分辨率,就是0.1MM的理论精度了,但实际的精度应该最少要按0.2MM算

网友C:
编码器的精度误差不大,关键是你的丝杠的机械误差

网友D:
定位控制中精度是一个难题,数控设备中有的都是微米级,这个是不是对编码器的要求要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位控制中精度是一个难题,数控设备中有的都是微米级,这个是不是对编码器的要求要高,
我知道的有的编码器最高可以达到一圈两百多万个脉冲,关键还是丝杠的机械精度

网友E:
要看螺丝的精度的,如果是高精度的还要看温度的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F:
算来算去还是理论精度实际精度还要看你机械方面搭配如何。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