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输入点同时点亮,依次熄灭。

楼主(2014-10-22):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扩展模块CPM1A上一个通道的07-11,随便接通一个其他几个同时有输入信号(输入点亮灯),持续大概10秒后从小到大依次熄灭。各个点都是常开触点输入。下午在端子台拆下07及11,其他三个接通任一个故障依旧。
由于生产需要,没有继续查找原因。待明天这几个点的线全部拆掉直接短接看看。
个人认为扩展模块内部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有没有见过类似毛病的高手们,探讨一下。

网友A:
1、检查电网是否稳定,PLC电源电压是否有波动。
2、检查传感器有无故障?
3、扩展单元是否连接良好?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B:
可以将PLC内部记录故障代码的数据寄存器数据读出,在对照手册的故障代码查找原因!

网友C: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电源出了问题的话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