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大家如何在FX2N中保存输入数据,

楼主(2014-10-22):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如何在FX2N中保存输入数据,
如:T0 D0 定时器D0的值我想方便触控屏输入更改,并能保存下来,下次开机就不要再去设置了。

网友A:
不是有断电保持的元件嘛。用就可以了

网友B:
用D1000以后的寄存器,我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