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0的连接伺服时如何设置一圈多少个脉冲或多少毫米

楼主(2014-10-22):
问题如题,有知道的兄弟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是不是要算的,能不能如QD75一样,直接在参数里设置啊

网友A:
伺服一圈多少个脉冲可以调节电子齿轮比
伺服一圈多少毫米这是由丝杆螺距决定的

楼主:
他跟其他的定位模块不一样,如qd75系列的区别比较大,大侠有没有程序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