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40MT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4-10-22):
请问各位大师,三菱FX3GA的PLC输入接线方法。今天接线一试可就是输入点没反应。输入元件是NPN的磁性感应关,红接X 蓝接S/S而S/S与PLC的0V相连也试过S/S与PLC的24V相连接但结果还是输入无效。无奈 在此向各位请教了。谢谢!!!

网友A:
NPN的 SS要与24v短接,先把你的磁性开关型号说下,几根线的

网友B:
SS接你直流电源DC24V 输入端接负极就OK啦

楼主:
二芯线的磁性开关,三芯的接近开关还没试过但选用的输入都是NPN

网友C:
S/S接24V是NPN,N/N接0V是PNP

网友D:
啥都不要接,PLC给电,用根导线分别拿24V的正负去试输入输出啊。不亮就把对应COM正反接24V正负。组合又不多。多尝试几次就好了。不要开始就接开关感应器什么的。搞清楚PLC的输入输出极性再说。
QQ76214024

网友E:
S/S接24V
NPN 型接近开关接法 棕色 24V 蓝色 0V 黑色 X*
直流两线式 棕色 X* 蓝色 0V
顺便说一下 S/S就是PLC 输入点 X* 的公共点

楼主:
拆除所有点将S/S与PLC的内部电源24V相连接再和X点碰触但相应的X点LED灯还是不亮(也就是输出无效)再换位将0V与S/S连接与X点碰触也无效。 不知是不是问题产品?

网友F:
6楼说得好啊。

网友G:
简单,NPN型,S/S接24V,X接输入黑色线X,0V接蓝色线即可

楼主:
问题是不接任何输入直接碰触都不行啊

楼主:
看来还没人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H:
有这么麻烦吗?两线制的直流接近开关最好接了,你就把它看做一个行程开关,但是这个行程开关又象二极管一样有极性的正(红线或棕线)进、负(蓝线)出。
你已经把S\S与PLC的0V连接,那红线接PLC的+24V,蓝线接X端子。这样回路就通了!

楼主:
原来买的是次货,公共端已坏,只好退货。新品种难辨真假呀!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辨别真伪呢?

网友I:
就是你自己用的方法这样就辨别出来了呀,想从外观目测就看做工精致不精致罗。

楼主:
说得好反正没有固定的标准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