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用编码器的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23):
用一个2000P/R的编码器去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伺服驱动器的外部脉冲控制选AB相,编码器转一圈后,它给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数是2000个,还是8000个?

网友A:
2000个 AB相各一个才算1个

楼主:
同样都是AB相,为什么给PLC却是8000呢?

网友B:
你看一看高速计数器的设定吧。是设定了4倍频。你看一看M8198和M1899是否是接通状态。

网友C:
你如果经过了控制器,还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