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选FX2N好还是FX3U好

楼主(2014-10-23):
本人小白,求指导,如果是FX3U需要加1PG模块?

网友A:
FX2N定位能力很差,并且已经停产
控制伺服选FX3U FX3GA FX3SA都可以。
我用FX3U需要加1PG模块?
下载积分:+2(szdxfc0123) 热心助人!

楼主:
那我用FX3U需要加1PG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用FX3U需要加1PG的模块?
FX3U本体自带3路脉冲输出,如果需要控制3轴以上则需要扩展定位模块

网友C:
两个都要加模块吧

网友D:
FX2u要加扩展模块才能控制伺服,FX3U不用扩展,自带3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可以控制三轴,三轴以上就要加模块了,并且加了模块后PLC本身的高速输出点就无法做高速输出。只能通过扩展模块来控制伺服了。

网友E:
FX2N不支持定位指令 已经停产
FX3U 支持定位指令 也支持 10GM 等扩展模块

网友F:
一直使用3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