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请问模拟量输入的数值在触摸屏上显示,精确到小数后面几位是怎么编的

网友A:
引用楼主caizebin于2014-10-23 11:00发表的 请问模拟量输入的数值在触摸屏上显示,精确到小数后面几位是怎么编的 :
请问模拟量输入的数值在触摸屏上显示,精确到小数后面几位是怎么编的

线性整定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屏太烂,可以PLC中做线性整定功能。

Good Luck~

网友B:
有些屏可以设置格式,比如##.##  这样1234就会在屏上显示成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