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程序如图片所示 请帮忙详细讲解一下,这是程序是用来扫条码的,程序中为什么用H4 还有就是H40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H400

网友A:
这是在配置串口

网友B:
引用楼主百分不舍于2014-10-23 12:01发表的 Q PLC串口通讯程序麻烦讲解一家 :
程序如图片所示 请帮忙详细讲解一下,这是程序是用来扫条码的,程序中为什么用H4 还有就是H40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H400

先要還原傳送碼

   H4           =   00    04
     H401       =   04    01
     D7124     =   00    D7124

還原 => 04  00  01  04  D7124  00

04         =>命令碼
00 01    =>位置
D7124  =>資料數

讀取Input 位置1  起 D7124 筆資料

楼主:
有没有AJ65BT-R2N的手册谢谢

网友C:
发什么是由条码器协议来决定的 你要和美国人沟通就得说英语,要和法国人沟通就得说法证  串口相当于你的嘴吧   英语,法语相当于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