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已结束,谢各位,受教了。。。
学海无涯

网友A:
可以设个原点啊,在转了360°以后。

网友B:
计算一下要多少脉冲数

网友B:
走相对定位

网友C:
如果走绝对位置肯定不行,我试过,过了数据溢出,就不行啦,我后来就是一次回零,不知道走相对位置如何,没有试过,有条件的试一下。上来冒个泡

网友D:
引用楼主yixue25于2014-10-23 16:13发表的 FX2N-1PG控制伺服回转台(求教) :
FX2N-1PG控制伺服回转台,每给一次信号,单方向旋转72度,完成后等待下一个信号,再单方向旋转72度。。。一直重复下去。

请问该如何实现?读取DFROM k0 K26 D0 K1中的当前位置如果超出允许的范围(-2147483648到+2147483648)会怎么样?可以继续运行吗?

1,控制方式, 相对位置控制。
2,当前位置如果超出允许的范围(-2147483648到+2147483648)应该不可以继续发出脉冲,但是你可以可以自己做程序把 模块内的脉冲累积值清零,这个我试过是可以的。
我一般做程序,单向旋转的情况,动作完成我都会把脉冲累积值清零。
  • 下载积分:+1(supspy)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flyfeky) 不错,绝对相对位置一样, ..
  • 东莞兼职,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松下,信捷PLC编程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走一圈可以写一次“0”

网友F:
    绝对位置肯定不行,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