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现在做一个工程,用顺控做,初始化OB100上电时和OB1里用一个复位按钮复位顺控里的状态,但是有好多位,请问有没有一个指令可以满足。。一个一个写太烦了,有一百多个点要复位。求高手指教

楼主:
看来混工控网的都是假大老爷,都不会。。发了几个贴都没人回的。。

网友A:
肯定有了 那么好的PLC 这个功能没有 得了

网友B:
RESETP: 在 I/O 区域复位位数组
RESETI: 复位字节数组

你这么牛X 这都不会用,就敢用300 PLC

网友B:
就你这态度,帮你,你也不会怎么谢别人,只会更自己为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态度,帮你,你也不会怎么谢别人,只会更自己为是

搬砖路过,顶下你

网友D:
用楼主的态度来回复楼主:

直接MOVE数据0到需要复位的字节或者字,蠢猪!

网友E:
用SFC21:Initializing a Memory Area with SFC 21 "FILL"

网友F:
认真看一下指令,觉得能实现“批次复位”的指令还是有很多的,只是看你想不想的到,会不会用

网友G:
调用FC8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用SFC21:Initializing a Memory Area with SFC 21 "FILL"、可以成批的给状态值进行复位,还是多看看指令啊

网友I:
就这样的态度和水平还敢用s7-300!

网友J(2015-01-12):
楼主态度不好,不过问题是实在的,我也咨询相同问题

网友K:
老实说,我确认不知道300里有这些个指令,但我能把300用得好好的,好多指令我都不想去知道,我有我方法去代替它们就行了

网友L:
hahahhhhhahhahahhah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M:
复位位复位,FC82。程序样例 [attachment=131423]
与之对应的指令,置位位复位,FC83。
有一句话,本不想说,但是还是忍不住说一下。这个本来就是交流平台,可能有一些人没有看到,或者确实不知道,都用不着过急,等等再看,说不准那天看到了会回你的。

网友N(2015-05-23):
楼上正解,用FC82块就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态度,帮你,你也不会怎么谢别人,只会更自己为是
顶起 其实你上一条就不用回了 没必要让他知道你会的!

网友P(2015-08-10):
可以自己写个小程序批量复位下,实现这种功能的办法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