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不用PLC,能用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线路通断吗

网友A:
呵呵,以前没电灯时候,用油灯不也一样过。

网友B:
在不超出接近开关电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

网友C: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超出接近开关电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

还请教具体是怎么控制的,接近开关的线路怎么接,谢谢

网友D:
接近開關出線幾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近開關出線幾條

三条的

网友E:
可以,看光电开关接线图

网友D:
主動說出你的零件規格,不然要一直問你的零件規格

网友F:
可以,完全可以做到。220V和24V的都行

网友G:
这完全可以的呀,购买光电开关时,里面的说明书写的很清楚。

网友H:
可以,注意看光电开关的说明书。

网友I:
参照光电开关接线图用24V继电器控制。

网友J:
新手吧,对照说明书接线即可

网友K:
用一般24V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L:
完全可以,我们做项目特别简单,低成本要求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M:
可以的,我们这边很多的控制都是这样的,输出接一个微型继电器,然后再控制其他负载(大电流的可以再增加一级继电器)

网友N:
可以的,我就经常这么做

网友O:
可以,主要看电流大不大,但最好中继一下,以后也好判断故障。

网友P:
要看电路复杂程度。安装空间。人力成本。。。。
说白了,你得先把电路图贴出来,大家才会有靠谱的建议。

网友Q:
光电开关就相对于一个开关,开关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啊

网友R:
没有PLC的年代不都是行程开关和接近还有光电开关直接接在控制线路,有的有电流大小。只是用接近和光电接继电器线圈过度一下,现在动作简单的设备还是这样用的,这样电路动作有变不好改动,没有PLC灵活可以随意改动作,0星型启动三角型工作的电机,用PLC也可实现,用继电器也可实现,

网友S:
经常这样用啊。月初搞了个接近检测凸轮控制中继,光电检测纸张,控制中继(其实也可以凸轮的检测到再给点纸张的)来控制动作。

网友T:
接近开关一般都是200ma 电流
接通线图接近开关上面有

网友U:
先用小型继电器接上,再接在大的控制部分

网友V:
PNP接近开关,黑线接继电器P24

网友W:
百分百可以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三条的
2条的也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