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漏电问题

楼主(2014-10-23):
设备车间只能接入火线和零线。地线没法保证,所以
每次都会机台漏电,而且电压很高,90V-100V之间
我老是将机台与旁边流水线拉根线就好 了
请问该如何避免这种漏电问题,机台的地脚是塑料的

网友A:
赶紧走人
出了事有可能做替死鬼,要吃牢饭的
几年前央视大火,工地上月薪2千块的材料保管员都去吃了几年牢饭

网友B:
有漏电或静电的,就要拉设备地线来处理,其它都是不行的,出问题是要出事故的

网友C:
厂房是钢结构不,是的话在柱子腿上焊根螺丝,弄根线和设备机身接一块。看他还能漏多少。嘿嘿

网友D:
抓紧吧,出了人命可不好了.....

网友E:
如能接零保护就接零保护,不能赶快接地保护。

网友F:
怎么会漏电呢,设备肯定出问题了,要好好查查,接地是否可靠,一台一台通电试就好查一点

网友G:
有用电设备漏电了

网友H:
是不是高频静电?还是你厂房旁有鱼塘?布个地网对地放电,如果你厂房旁有鱼塘,打雷时就不要碰设备以免电激伤人,因打雷时会迅间充上十多万伏的静电,会电死人,如果你厂房旁有鱼塘,就算接地也只能卸走部份静电,但不会伤人,只会对人做成麻木的感觉!接地就是最好的!安全~~~~~~

网友I:
工厂接地要小于4欧,地线就是工人的生命线,请按规范接地!

网友J:
接地线称为生命线。是静电还是漏电要搞清楚?

网友K:
如果是单相电源,应接漏电开关,再接地线,还是要检查设备的漏电点呀,

网友L:
机子上有变频器吗?是不是变频器接地没接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高频静电?还是你厂房旁有鱼塘?布个地网对地放电,如果你厂房旁有鱼塘,打雷时就不要碰设备以免电激伤人,因打雷时会迅间充上十多万伏的静电,会电死人,如果你厂房旁有鱼塘,就算接地也只能卸走部份静电,但不会伤人,只会对人做成麻木的感觉!接地就是最好的!安全~~~~~~

能解释下鱼塘效应吗?
我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变电站和鱼塘紧挨着。没听说有啥事故啊。

网友N:
是不是设备上有开关电源,那个通过电容接外壳的,如果感觉麻人,在地上打个桩,接上就行了。

网友O:
隔离电源供电的话,线路的对地电容够大了,都会存在电压仔细分析

网友P:
这个就接地不良的原因:1. 没有接地,2 接地不良或三相火线相序不平衡!检查配电柜有没地线PE,接地好的话只要几伏到十来伏,没接地就是你说的90-110左右。单相设备在话在你们厂房的接电箱里装漏电保护器或三相接零序继电器!没接地线有条件的话,直接拉跟4平左右的地线接到建筑的金属框架或者直接接地面用30*30*5的角钢或16以上圆钢2-3米,还有看你的功率,地线一般相线的一半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