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PLC能驱动,也没有报警代码显示出来。但是报警信号一直不亮

楼主(2014-10-23):
报警、准备就绪、定位完成,这三个管脚与COM是长通的,今天3台伺服都出现不通的情况,线路已经重新接线,也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线路。但是这三个不通的原因,小弟无从查起。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恢复出厂参数重设。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