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开关电源,可以并在一起 共用吗

楼主(2014-10-23):
2个开关电源,可以并在一起 共用吗

网友A:
可以,但会折寿

网友B:
会有电压差,最好不要啊

网友C:
COM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D:
既然已经有两个电源了,那就直接并地正极各用各的,这样不是很好,还可以区分控制。两个电源总归存在一定的差异,没什么坏处,也没啥好处。相反的,共地,正极单用,确有优势的地方。

网友E:
这要看开关电源的功能了,我公司的设备上就有两48V明纬电源并联使用的,两个电源之间有控制线连在一起的,普通的电源不行,并联使用应该在单一负载下电源功率不够时才用的吧!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做,如输出功率不够,实在要这样做的话,就分两部分供电来做,直接连在一起来做的话,假如坏了一个,另一个也不会幸免遇难的,也会坏掉的。

网友G:
两路输出各方面指标要同等精确的可以,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
另找一个功率大的吧!

网友H:
共0V或者共+V,另外的分别给不要部位的用电器用就行了。

网友I:
2个开关电源有电位差的,会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最好分开

网友J:
我认为最好最好不要这样并,你拆开电源分析电路板,电源有在输出取样来自动温压,并在一起,因为两个电源元件总有细微差别,有电位差。其实,电压的一样并在一起可以工作,但是输出电压稍微高的承担大部分负载了。正如二楼所说,会折寿

网友K:
有一种模块,可以将两路开关电源并着使用,是有二极管来限制电流流向,依次保护一个不会受另一个伤害,大家都知道,输出测接电源输入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L:
为什么要两个电源并在一起用,如果电压不够为什么不用变压器加整流模块

网友M:
各用各的哇,没必要

网友N:
用过,当时是一个抽屉柜电流不够,就用了两个抽屉柜,不过检修或送电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