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200的24V更电可以跟开关电源并一起吗

楼主(2014-10-23):
西门子200的24V更电可以跟开关电源并一起吗??????????

网友A:
最好别连在一起

网友B:
没试过,个人感觉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C:
最安稳的做法是不要连在一起。

网友D:
更电?不明白。

网友E:
不能并一起,你要并在一起干嘛啊?

网友F:
应该分开用,万一影响PLC噢

网友G:
可以共地的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H: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并联的,必须要分开,别的不解释。

网友I:
如果执意要做,可以在每一路电源单独串一个容量合适的二极管后再并。但请注意干扰等不良影响。

网友J:
共地 正不要接在一起 你就直接用外面的电源呗 不用他那个 共地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