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求助

楼主(2014-10-23):
[attachment=127549]
各位高人,西门子CPU317只要一点上载就出现这样的画面?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应该不是密码问题 至少这个提示不是因为有密码。。密码会提示你输入的。。。好运

网友B:
这个不是密码的问题啊,
大家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是不是站点搞错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把站点改成3或4,再上载看看

网友E:
只要一点上载选项就会跳出这个对话框,不知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