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2000触摸屏能在屏上修改Q PLC程序吗?

楼主(2014-10-23):
GT2310-VTBA的触摸屏能直接在触摸屏上修改Q02H PLC的程序吗?如能修改该如何操作?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好象不行哟。在写入程序的时候,可以看到写入选项,有FX列表编辑。但没有Q列表编辑。
[attachment=127550]

楼主:
谢谢站长指导工作,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