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H1000

楼主(2014-10-23):
今天我在公司调试!变频器5.5kw做闭环控制带PG,做自学习时。变频器报警。加速报警 不知道什么原因。观察了一下子自学习过程中频率在2.8HZ
左右。电流很大。是不编码器有问题 。带pG控制就可以,不会报警

网友A:
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变频器5.5kw做闭环控制带PG,做自学习时。。。。。。带pG控制就可以,不会报警”??没看懂!

网友B:
安装两个1.5K电阻就不会报警了, 电源对A,B,相,

网友C:
去掉负载再做学习就不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