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AD模块进行温度采集时,热电偶和变送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4-10-24):
在用4AD采集温度数据时,用热电偶检测温度(量程是-200°C-1300°C),热电偶的电信号用变送器转成4-20ma的电流信号,这个变送器的一些参数应该怎么选(变送器的温度量程是不是要比热电偶的量程大?还是小?它们之间要有什么关系)。(别扯用TC模块,就是想知道4AD的怎么用)

网友A:
会使用了

网友B:
你看變送器手冊中有無溫度及4~20mA的比值
4mA是幾度
20mA是幾度
對應4mA轉換後數值及20mA轉換後數值
例如
4mA是0度
20mA是100度
使用FX2N-4AD的4~20mA選項
4mA是0
20mA是1000
那麼AD值10=1度
如此去換算
283 AD值為28.3度

网友C:
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1000,那么-200-1300对应0-1000.
温度=(1300+200)(模拟量-0)/(1000-0)-200
=15模拟量/10-200
看你用几路模拟量,手册上有介绍设置。例如H3331,表示二三四路都不用,第一路用4-20ma
程序很简单,手册上有样板。后面的调节偏执的程序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