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attachment=127597]

如图所示,我授权软件以后,每次重启电脑后,打开SETP 7还是提示无效的密匙,再授权后,重启后又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软件授权都没事,就这个西门子300的软件重启后老提示。
试过的方法有: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授权管理器我重新卸载安装了一下还是不行。

找到最新的授权文件,授权还是不行。

把授权装到C盘和D盘,还是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软件运行正常,就是一重启电脑,就没有授权了。谢谢大家。

网友A: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这个服务没有开机启动。

楼主:
[attachment=127604]

是启功状态呢。

楼主:
[attachment=127606]

现在发现只有开启了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软件,西门子的STEP 7打开就没问题了,如何设置这个软件开机启动呢?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了,只要电脑右下角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启动着,打开STEP 7时,就不提示了许可证了,但是默认开机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没有启动,我第一次双击STEP 7时,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就跟着自动启动了,提示需要许可证。我关闭退出STEP 7,,我第二次打开STEP 7时,由于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刚才开启了,所有第二次打开就不提示了,但是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怎么才能设置默认开机启动呢?
[attachment=127609]  [attachment=127610]

服务里我也一直开启着Automation License。

你们电脑开机后电脑右下角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会跟着系统自动启动吗?

网友B:
那是被你的460 优化关闭了,点开机启动就行了

楼主:
好了,我删除C盘的AX NF ZZ文件夹,然后用低版本的授权文件,重新授权后,就可以了,看样高版本的授权软件文件不好用。

网友C:
安装这些软件的时候不要用360   它就是个强盗
长期求购西门子PLC  QQ:2583212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