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我在使用Q68DAVN的时候,模块初始化后还是不能与PLC进行正常通信,请问[TO H3 K0 H0 K1]这条指令中的H3指的是什么,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模块I/O分配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I/O分配地址

就是装模块的位置吗,是从哪个位置开始数的啊

网友A:
从左向右,位置不一定就是地址,看前面是什么模块地址要分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左向右,位置不一定就是地址,看前面是什么模块地址要分配好。
已经弄清楚问题在哪里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