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Q50-72E洗衣机,开机就报警,

楼主(2014-10-24):
各位大师们,请问,洗衣机开机就报警,没有显示屏的那种,报警一段时间后就停了,但是程序指示灯一直闪,水位灯没有显示,这个是不是水位传感器的问题呀,用表测量水位开关的出线,是常闭的,不知电脑板的信号是不是接常闭,

楼主:
没人想说,还是换板算了,水位传感器没问题,

网友A:
你洗衣机是PLC控制的估计有人说两句

网友B:
到家电维修网去会有人帮助你的。

网友C:
我也修过一个洗衣机开机就报警,外围变频电机,开关全换到好的机子都正常,最后换电脑板就正常了

网友C:
电脑板打满胶,没法修

网友D:
胶老化受潮了,吹风机吹了试试。

网友E:
门开关,和防撞桶开关看了没???水位传感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天行健

楼主:
买了一个电话脑板更换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