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7KF02-OABO温度不准

楼主(2014-10-24):
刚入手一块新的331-7KF02-OABO ,想监测温度,手中有个老款CPU,314IFM,把模块安装在CPU后,量程卡设置为A,软件设置为TC-IL,K型热电偶。
接好K型热电偶,CPU和模块通电,编好程序后下载,监测,发现温度居然是负值,手握热电偶温度会上升,一直升到600多,怎么会这样,特求教,问大侠指点,不甚感谢!!!

网友A:
把量程卡改成D试一下
长期求购西门子PLC QQ:2583212592

网友B:
要用补偿导线,正负要接对,补偿导线的屏蔽层要接地。
测量到的数据转换成实数,然后除以10.0,得到的就是实际的温度。测量非常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