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伺服驱动器是不是等PLC发完脉冲了才开始动作?还是PLC发脉冲的时候,就开始动作?

网友A:
PLC发脉冲的时候,伺服就开始动作.

楼主:
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例如是在伺服的位置模式下,假如脉冲的频率是50KHZ,脉冲数量是30000个,如果是全部发送后伺服在动作的话,那么理论延时就是30000/50000=0.6S,如果脉冲个数在多的话,延时就会很明显了。
我之所产生这样的疑问是,看了段三菱伺服视频教程,他里面说伺服是三环控制,其中在说位置环的时候,就是把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和PLC发送的脉冲数进行比较。于是我的疑问就产生了,是等所有的脉冲都发完了在动作,还是在发送的过程中就动作。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例如伺服电机要在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中切换,具体的例子就是雕刻机,雕刻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肯定是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雕刻机手动移动的时候应该是在速度模式下,那么加入我要实现这样的切换,用FX系列的PLC来将的话,在速度模式下我需要用哪条指令呢?(脉冲个数是不能指定的吧,PLS指令)

网友B:
三个环是共同影响的,不是说位置环的时候就没有速度没有扭矩。

网友C:
伺服都是三环控制 位置环 速度环 电流环
脉冲个数是能指定的,如果不能指定,那drva drvi就没存在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