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气缸运动的距离?

楼主(2014-10-24):
如题,如何控制气缸的运动距离?要用到比例阀还是其他?如何控制实现呢

网友A:
伺服气缸

网友B:
普通气缸不行的。

网友C:
机械限位

网友D:
气缸是没办法控制行程的
只能靠硬行程限位

网友E:
电缸可以做到

网友F:
利用磁性开关应该行吧

网友G:
电磁阀和磁簧开关,不过气缸一定要用磁性气缸,磁簧开关感应到气缸上面的磁环时候就切断电磁阀,压缩空气停止就好了

网友H:
电气比例阀,三位五通电磁阀,汽缸接近开关都可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9楼正解!~我们公司就这样用的!~控制了气缸的大概距离 没有精确到数值!~

网友J:
气体弹性大,一般不适合用气缸做可变行程,换用液压缸加电子尺,精度可以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