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向大家请教关于FX3U的高速计数接线

楼主(2014-10-24):
记得以前FX2N接线的时候,没有旁路电阻,这里怎么有了旁路电阻啊,请教如何使用。谢谢!!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我理解:编码器用单独电源的时候,接这个电阻。
如果编码器用PLC电源,应该可以不接。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幼稚,到现在只有领导在回答,谢谢领导,我想知道有没有人用3U接过编码器,什么时候用旁路电阻,什么时候不用,还是必须用,谢谢大家了。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B:
那个电阻的作用是在没有输入时拉高输入点电平,主要作用是提高可靠性,

楼主:
谢谢三楼!请问不加旁路电阻可以吗?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C:
PLC X0-X7点驱动电流7MA,并电阻加大电流到20MA以上,可以提高编码器输出晶体管响应时间。
學無止境

网友D:
3楼说的有道理,就是提高可靠性,防止干扰信号和微小电流误触发

网友E:
要看什么类型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