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首先  我有两台FX3G-24MPLC    一台有好的程序  一台不好, 我将好的程序读了出来,不过有黄色(论坛看到应该是程序有错误),将这个程序传到另外一台PLC的时候出现了E431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次灌程序,有高手指导一下吗

路过的高手说说看啊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怎么没有回啊   都不知道吗

网友A:
黄色部分有二种可能:

1、程序不完整,缺失了。有可能受到干扰或者其他原因导致。

2、程序有语法错误。比如以前FX1N用手编器打的程序就有这种可能,然后转过来,就眼着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部分有二种可能:

1、程序不完整,缺失了。有可能受到干扰或者其他原因导致。

2、程序有语法错误。比如以前FX1N用手编器打的程序就有这种可能,然后转过来,就眼着错了。

那第二张图是什么错误啊  该怎么解决呢  请指教  谢谢
!!!

网友B:
试一下用GX work2去读出那个PLC的程序看看,我以前遇到过用GX developer读一个1N的程序,也出现了一段 黄 色的程序,后来用GX work2去读就没问题了,都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C:
跟着学习中。。这论坛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着学习中。。这论坛很不错

是不错  我就论坛里的软件和方法完美解密FX3G

网友D:
在用GX developer读的程序,也出现一段 黄 色的程序是GX8.86等以下版本的编写一个步骤长,就是超过版本软件本身的步骤长度,就好像隐藏着一样,所以用GX work2就可以完整的读出和修改
独自漂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片

版本高了,转换指令表,下载看看

网友F:
学习中,我们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G:
没见过,学习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版本高了,转换指令表,下载看看
以前试过也是这样下的!

网友I:
第一张图的程序丢失
第二张图是通信不好 或者软件太老

网友J:
提示网络插板错误,是硬件问题了,检查参数,你会发现容量错误,CPU板坏了!

网友K:
I/o超出范围

网友L:
支持8楼 , 超过版本软件本身的步骤长度 , 会出現黄色氐画面

网友M: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