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读取PLC信息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遇到图片上这种信息应该怎么解决, 请各位大神帮帮小弟 ,QQ506101818

网友A:
按提示去检查....不过一班应该是通信端口没设置好!看看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1.电脑的通讯端口不正确
2.PLC数据线通讯不稳定,不知你的线是什么型号?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是?

网友C:
除了楼上所说的情况外。如果是使用USB通讯线,那就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D:
遇到过同一根usb--232线加上串口的s09线,连接fx1n,2n,3u都很顺利,单不能连接fx3g,用pcmcia--232加上串口的sc09线,则正常连fx3g。

网友E:
可能是通讯线松了或PLC电压不够或选的COM口错误

网友F: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