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有谁给我解释下图的西门子的温度模拟量转换吗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整型到双整型转换,双整型到实数的转换,trunc是什么指令,哪位大虾帮帮忙,解释下,还有AIW14对应的是PLC的哪个触点

网友A:
TRUNC是一个取整的指令。其实照上面的写法可以用整数除法就可以。不用这么转来转去。

楼主:
虽然不太懂,但谢谢了

网友B:
首先 是读取模拟14通道里面的数据出来,然后在转换成整数,在整数除以十得出实际数值、最后四舍五入得出最后结果,还有AIW14不是PLC的哪个触点,而是模拟量模块的一个输入通道。

网友C:
因为没有整数,实数相互转换的指令,所以要这样转。

网友D:
AIW14是要看你模块的放的位置、这个跟你的PLC有关系 、特别是224XP、235模拟量模块位置安装的放的位置不一样,首先程序是整数是16位转换32位的双整数、32位的双整数转换成32位浮点数(就是小数)、32的浮点数除以一个检测值的倍率、最后取整数、有两次取整、程序可以没 有必要、然后在32的整数转换16位的整数、一般模拟量控制特别是200PLC几乎都要转换、VD1300\VD1304其时可以用AC0\AC1\AC2\AC3\来表示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AIW14是要看你模块的放的位置、这个跟你的PLC有关系 、特别是224XP、235模拟量模块位置安装的放的位置不一样,首先程序是整数是16位转换32位的双整数、32位的双整数转换成32位浮点数(就是小数)、32的浮点数除以一个检测值的倍率、最后取整数、有两次取整、程序可以没 有必要、然后在32的整数转换16位的整数、一般模拟量控制特别是200PLC几乎都要转换、VD1300\VD1304其时可以用AC0\AC1\AC2\AC3\来表示
很详细,很专业

网友E(2022-11-07):
看了和我一样,指令表和数据类型不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