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 大神们 win8 64位

楼主(2014-10-2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是否支持win8 64BIT?

网友B:
感觉我们做工控的,就不要装那么高版本的系——工控软件也不要装太高,都装太高,特别是系统,兼容性不好,有些东西 不兼容的。建议楼主装双系统……

网友C:
牛B啊,都用上win8了,怎么还用GX?装WORKS2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牛B啊,都用上win8了,怎么还用GX?装WORKS2不就行了
小A的GX WORKS不支持,必须使用GX Developer,我现在就在使用WIN8.1 64BIT电脑
mythic

网友D:
只能说,64位WIN8没问题,当然,前提是你的系统是微软原版,而不是各种装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