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品牌Minilec(米尼莱克),接地继电器,老外要求的,这个是怎么用的?以前一直没用过。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师用过啊?

网友A:
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用了。

网友B:
接地继电器 是DC24和地之间接继电器线圈,反馈信号进plc,用来检测对地是否ok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楼主:
    我想如果是用一相火线和地之间接继电器线圈,不知可行否?

楼主:
    这样地线有电流通过了,如果配电房那边有漏电断路器,是否会引起那边跳闸?

网友C:
    不是接地继电器,是三相零序继电器吧!跟单相漏电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C:
    刚查了一下也叫接地继电器,这在高低压开关柜中用的比较多,就是三相零序继电器,有干接点(本质就是里面是个继电器NO接点或NC接点)和湿接点之分(就是晶体管接点类似三线光电接法)。

楼主:
    查了一下,是这个接线图 [attachment=127691]
    三个互感器2次侧,每个S1并联,每个S2并联,分别接到接地继电器上,这样的做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D:
    上图是否有问题啊,启动按钮没任何作用啊。

网友E:
    老外为什么不用漏保啊,和漏保一个原理,用一个互感器,穿过三相三线也是一样的,区别是用三个的话有自诊断保护,其中一个互感器出了问题,二次侧线路出了问题也会自动保护。
    天行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是这个接线图 [attachment=127691]
    三个互感器2次侧,每个S1并联,每个S2并联,分别接到接地继电器上,这样的做的原理是什么呢?

    互感器就是小的变压器,你说的s1,s2都并联后电流应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