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让步进电机的速度跟电动机的速度同步?电动机是用变频器控制速度的而且速度会经常变化。用步进无法实现的话用伺服能不能实现,具体要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电动机如果是2极用变频器调速就是0-1440转左右
步进的速度如果考虑输出额定力矩,转速600转 左右 不考虑力矩900转左右
电动机在1440转时你如何同步

同步只是相对同步,并且你的同步的精度要求怎么个要求 +/- 10转  +/-  50转 /秒?????????

用步进电机不是为定位的只是为控制转速的话,   从控制方式上来讲用伺服和无刷电机都可以,但效果就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如果是2极用变频器调速就是0-1440转左右
步进的速度如果考虑输出额定力矩,转速600转 左右 不考虑力矩900转左右
电动机在1440转时你如何同步

同步只是相对同步,并且你的同步的精度要求怎么个要求 +/- 10转  +/-  50转 /秒?????????

精度要求比较高,要求在一个丝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如果是2极用变频器调速就是0-1440转左右
步进的速度如果考虑输出额定力矩,转速600转 左右 不考虑力矩900转左右
电动机在1440转时你如何同步

同步只是相对同步,并且你的同步的精度要求怎么个要求 +/- 10转  +/-  50转 /秒?????????

哪里来的高师,2极电机是0-1440?

网友C:
他是把两极和四极傻傻的不分了
天行健

网友D:
你的机械减速比是多少?你用测速表分别测出来!然后用最高速度*设定速度÷当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械减速比是多少?你用测速表分别测出来!然后用最高速度*设定速度÷当前速度

    我用脉冲密度指令读编码器的脉冲,读出来的脉冲闪一下就没有了,请问要怎么保存读出来的脉冲数?

网友E:
不要用软件来解决,直接在电机后面加个编码器,然后把脉冲直接输入到步进。同步性就很高了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F:
没有绝对的同步的。

网友G:
1个丝就不要想啦,两个伺服同步做到1个丝都有点难,更何况是普通电机跟步进电机同步,1个丝是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软件来解决,直接在电机后面加个编码器,然后把脉冲直接输入到步进。同步性就很高了

问题是步进电机要定位的,把脉冲直接输入给步进只能用PLSV指令,这样就定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