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怎么选型
比如尺寸、扭矩、功率,要配驱动功率多大等
有的和电缸模组装在一起的额定推力要达到1380N,怎么选步进和伺服电机

网友A:
选电机首先要考虑钮矩,有专门的计算软件,还要考虑转速安装尺寸,精度,等等.

网友B:
首先是扭矩,再就是速度,满足速度的条件下需不需减速机 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