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如图,三菱的plc,4脚,6脚接正极,5脚脉冲的接Y0,7脚方向接Y4,
如果是西门子200的话,是否4脚接Q0,6脚接Q3,5脚,7脚接0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西门子用EM253 如果用脉冲加方向用+5v p0 - p1-
用差分p0+ p0- p1+ p1-
如果用本体.Q0.0 Q0.1 输出记得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用EM253 如果用脉冲加方向用+5v p0 - p1-
用差分p0+ p0- p1+ p1-
如果用本体.Q0.0 Q0.1 输出记得加电阻

那我这样接线可以的,是吗?

楼主:
我直接走q0,没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