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如图片。
里面的程序换电池的时候丢了,怎么办?

网友A:
这是机器人系统

网友B:
引用楼主gkrjy_ygc于2014-10-25 21:11发表的 有哪位大侠玩过这个东西的,还请指点指点 :
如图片。
里面的程序换电池的时候丢了,怎么办?

换电池前没有备份?

楼主:
另外还有几台里面有程序,但是没有这个系统的资料,资料查了很多,都没有找到。。。。不知道如何下手

  还请指点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前没有备份?

资料查了很多,也没有查到,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C:
三菱的机器人主机!

网友D:
这个三菱的机器人网上有资料,

网友E:
前公司用过类似的主机,三菱有专门的系统拷贝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几台里面有程序,但是没有这个系统的资料,资料查了很多,都没有找到。。。。不知道如何下手

  还请指点指点啊

你确定另外几台完成的动作和位置点完全一致?
我个人建议,如果动作一致可以把那几台的程序框架拷出来用,但是位置点必须重新示教(再精确的位置安装也有误差),有问题联系我QQ61882040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G:
看着好像变频器

网友H:
三菱机器人挺简单的啊,汉化的挺好的。我看了两天我就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