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请问老大,假如我用3SA编程,我的PLC类型是选择1S吗???8.86的软件。

网友A:
还可以用论坛分享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0400.html
目前的最新中文版本。

网友B:
1s的程式改个型好就可以用?

网友C(2015-09-29):
你应该使用三菱最新的编程软件:GX-WORKS2 ,里面有3S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