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经常出现未响应

楼主(2014-10-26):
本人安装了博图V13,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软件经常会出现未响应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配置行吗?

网友A:
最低内存8G

楼主(2014-12-04):
扩展了一个8G的内存条,现在内存是12个G,但是还是存在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是64位的系统的原因吗?

网友B:
我的专业版64位sp1
索尼的笔记本
i3-2370
8GB
使用时 顿顿的感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卡一下
但稍微耐心一点就好了
只要不连续点击

网友C:
我I7的处理器, 4GB的内存、32位的系统用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A:
CPU i5 3.3GHZ 以上

网友D:
换固态硬盘,一点不卡。

网友E:
配置问题不大。
1:电脑系统不行
2:电脑安装的软件和V13有冲突。(本人使用V12遇到过,重做系统杀毒软件都不安装才可以用)
以上两点仅供参考。

网友A(2015-01-13):
请问V13 有哪位在使用,晒晒你们的电脑配置?

网友F:
WIN8.1系统。虚拟机给了6G内存,用起来没出现什么卡顿现象,就是启动时需要等上几分钟! [attachment=131573]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