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4安装出错求助

楼主(2014-10-26):
一开始点击Setup.exe安装即弹出错误提示,安装文件是放在C盘无中文目录,小弟本本系统是WIN7 64位,已装上S7-200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9,各位安装成功的大神请指点指点传授下经验,小弟在此谢过 [attachment=127678]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
试一试:
找到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键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楼主:
无法删除该注册表值呀 [attachment=127684]

楼主:
删除成功,安装还是提示以上出错,搞不懂,郁闷呀

网友C:
重启电脑后什么都别干,先装软件,注意一些杀毒软件退出。还有就是软件的路径文件夹不能带中文。

网友B:
[attachment=127686]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网友D:
重启电脑、删除注册表的内容、关闭防火墙

网友E: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