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如题,请问一下各位师傅
      3个脚的10千欧电位器,应该如何接在模拟量模块Q68ADV上,电压是0-10V

      下面两个图哪个正确
图一 [attachment=127687]
图二 [attachment=127688]

网友A:
电位器调节DC0~10V模拟量输入按图二接线。

网友B:
足见电工基础的重要性。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图一接法,会把你的10V电源短路烧掉的!

网友C:
3楼正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图一接法,会把你的10V电源短路烧掉的!

电源到没坏,电位器坏了7个。。。。。。。。

网友A:
呵呵!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D:
电工基础很重要,用图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电源质量不错。

只能说他的电源容量很大……

网友F:
图二。图二。

网友G:
烧电源是因为电位器旋到0时,电源短路导致的?

网友H:
很明显了
图一 会造成电源短路啊!

网友I(2014-12-02):
图2正解
图一接法电源回保护,电位器调小会发热烧掉吧

网友J:
同意上楼说法!

网友K:
我是来看电位器的

网友L(2021-05-29):
不会使用电位器,还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