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500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出现故障而无法立即回复

楼主(2014-10-26):
公司有一台三菱s 500变频器,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出现故障显示“o v 3“,按回复键无法回复,要关掉电源二十多公钟才能正常,再起动运行,电机用的是带减速器变频电机,求高手能给指点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看看减速机有没 有问题、不行的空载运行一下,看看还会不会出现故障

网友B:
可以延长减速时间或者外加再生制动电阻!

楼主:
怎样才能外加再生制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才能外加再生制动电阻
接在制动电阻的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