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2N系列和FX3U系列编程电缆是否通用

楼主(2014-10-26):
这两个系列接口针头数不一样

网友A:
通用,都是8针吧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通用 圆8针
1n 2n 3u 3g都是一样的

网友C:
通用的,没问题

网友D:
FX系列的都是九针园头422,A系列的是25针,Q系列的有九针232的也有迷你USB的好象还有九针扁232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系列的都是九针园头422,A系列的是25针,Q系列的有九针232的也有迷你USB的好象还有九针扁232的.
Q系列是6针的。

网友F:
通用线缆。都是422的

网友G:
通用啊,就是FX2N的下载线头要把前面削小点,才能放进3U有下载端口啊

网友H:
一样的,放心使用!

网友I:
通用,FX-USB-AW,此型号下载线,我用过1S,1N,2N,3U,都没问题

网友J:
是的,可以通用的,我试过的。

网友K:
没问题,通用。

网友L:
通用的,放心搞吧……呵呵。

网友M:
圆头九针通用的

网友N:
通用,放心使用。USB-SC09-FX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O:
可以的,我们在用。

网友P:
FX2N系列和FX3U系列编程电缆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