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10-26):
请教各路高手,西门子变频器用profibus 通讯,plc的控制信号是正常的,但是变频器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用profibus DP通讯、首先要看硬件组态是不是不正确、站地址是不是一样、其次变频器也要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