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XP,三菱PLC无法连接

楼主(2014-10-27):
求大侠帮助,新装的XP,三菱PLC无法连接,老系统是可以的!
触摸屏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A:
电缆的驱动装了没。

网友B:
请检查电脑的COM与编程软件的的传输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C:
估计是没装驱动。

网友D:
结合1楼2楼。。。。。。。
综上所述

网友E:
XP已過時了,現在都在完WIN8.1

网友F:
应该驱动没有了

网友G:
驱动没有装阿
mythic

网友H:
64位WIN10下,GX Works2,GX Developer,GT WORK3驱动正常,已经全部测试过,XP该放手了……

网友I:
用的什么连接。。USB可以连接啊

网友J:
重装X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