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各位老师,请问谁对贴标机了解的吗?可否传授点经验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知道动作流程,是贴什么标,以前做过扫描液晶玻璃2D后打印1D 贴条形码机器。比较复杂要报数据给公司系统服务器。
是这样的,我的程序用到一个产品检测的电眼,一个标签检测的电眼,动作就是,产品电眼检测到产品后,伺服电机转动送出一张标,标签是一卷的,每卷上面有很多张标签,每张之间有一点空隙,标签电眼利用这个空隙判断是否送完一张标,如果送完就停止伺服电机,等待下一个产品到来。现在问题是,伺服电机送脉冲要怎么送。能不能随便送的,还是得通过计算的呢?我的想法是送足够多的脉冲数,等到标签电眼检测到一张标送完,就把脉冲输出给禁止,但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也没有机器可以试一下,麻烦老师赐教。

网友A:
参考条码打印机动作,你说的和条形码打印机动作一样。
能不能发个相关的程序给我参考下呢?谢谢啊!

网友B:
伺服先固定长度出标,出标的长度要小于两张标之间的宽度,然后伺服在慢速找两张表纸之间的缝隙,这个信号可以由光纤来检测,得到信号后伺服马上停止,出标完毕,你说的方法可以用但是保证不了精度,你就能肯定每两张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么?还有,一次出完有可能还会出过头同样是出标不准,明白?
嗯,那请问下老师,我要把长度转换成电机的脉冲数,需要怎么操作呢,得知道哪些参数?

网友C:
你那是不干胶贴标呀,按你说的那样就可以了:等到标签电眼检测到一张标送完,就把脉冲输出给禁止。同时也设定一个最大脉冲数,就不会出现检签电眼出故障连续出签。
嗯,现在我想把长度转换成脉冲,但是不清楚需要怎么做,要知道哪些参数等等。望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B:
以松下伺服为例:同步轮周长为A,位置分辨率为B,减速比为C,伺服编码器分辨率为D,
电子齿轮比Pr0.09/Pr0.10=(B*C*D)/A,同时Pr0.08设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不干胶贴标呀,按你说的那样就可以了:等到标签电眼检测到一张标送完,就把脉冲输出给禁止。同时也设定一个最大脉冲数,就不会出现检签电眼出故障连续出签。

不需要计算长度,检签完了停止PLC脉冲输出就可以了,随着机器工作时间,每次输出的脉冲会不一样。签废纸卷直径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