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比较多个寄存器

楼主(2014-10-27):
比如我要看 以d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值是否等于以d1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字是否相等 有什么方便指令可用吗

网友A:
FX3U支持数据块比较指令
比如 BKCMP=
[attachment=127703]

网友B:
永宏PLC有列表比较指令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C:
数据查找指令 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支持数据块比较指令
比如 BKCMP=
[attachment=127703]
FX其他的好像没有

网友D:
没有区块比较的话,只能用变址的方式来进行了

网友E:
西门子PLC有填冲指令啊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F:
永宏的也有BKCMP区域比较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G:
变址应该可以!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H:
变址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