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在家里调试时没有这种声音,明伟的开关电源,客户在前端加装了防雷设备,用起来有嘶嘶声,对电源有影响吗,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
有声音应该不对。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太低,所以人耳能听到?

网友C:
防雷装置一般是压敏电阻,与用电设备都是并联连接,至于你说的开关电源前面加装防雷装置是怎么连接法?

网友D:
同意二楼意见,一般这个声音来源有两个地方,分别是变压器的震动声音和开关管的开关声音,

网友E:
若是在家空载调试的话,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建议在拖负载的条件下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雷装置一般是压敏电阻,与用电设备都是并联连接,至于你说的开关电源前面加装防雷装置是怎么连接法?

对防雷不懂,原来是并联啊,难怪电源线怎么接的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是在家空载调试的话,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建议在拖负载的条件下调试看看。

在家调试的时候也是有负载的。

网友F:
跟外部的没什么关系,是开关电源的储能电容有关系

网友G:
是不是过载了,
天行健